花屏

楼主(2011-09-20):
有个机器的显示屏坏了,买新的要等半个月,问问看怎么办
10寸的屏,机器启动的时候在VGA模式是没有问题的,进入系统后就花屏了,图像还是可以看见,就是文字很模糊,就像是像素缺失一样。

显示器里面的板换了,故障一样,把别的显示器装到这个机器上就好了,说明不是软件和驱动板的问题,是屏的问题,而且这个屏的接口很特殊,不能用其他的电脑来做测试。

该怎么搞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估计是屏码片程序坏了

网友:
为什么买新的要等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