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认不到显卡

楼主(2011-09-21):
一块杂牌GF8500GT显卡,核心 显存供电都正常,晶振两端有压差,插在主板上,主板认不到显卡,在C1跑,过几秒跑过去,用PCI显卡,测核心可以找到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16对金手指对地二极体都一样的 16对排容也OK的

网友:
这问题,值得好好弄弄

网友:
测下显核芯供电和显存供电是否正常!常见显卡档C1供电故障和核芯虚焊

网友:
能认到核心 是否能认到bios 如果能认到bios 刷bios试试  认不到bios 供电正常 看看掉件 重点放在显卡核心上把!

网友:
如果确定是显卡问题的话,估计这问题,核心出故障的机会大!
注意,有些主板,高端显卡不识别,或许是因为16X的原因,PCIE8X或1X时,能识别,因为,16X后面的一部分空焊,会引起16X的显卡用不了,低端显卡能用!这个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