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5720 触发不显示维修一列,(申请转正)

楼主(2011-09-21):
待机电流0.04A,触发电流0.64,拆机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插上电源,查各待机电压发现1.8V电压没出,测1.8V高管输入电压0V,打开图纸查公共点电压B+电压

B+电压时经过PQ1得到,测PQ1的一脚有电压正常有19V,往下查,一看这个电压只经过一个PL9就直接到1.8V高管PQ21

测PL9开路,用烙铁一焊有了已经断开两节,换了个一样的,上电开机,ACEER画面出来了,装机结束。

网友:
继续努力。有根据图纸来解决问题!!

网友(2016-03-26):
这个机器修的6 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