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5PE-RZ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21):
GA-8I845PE-RZ的板
心里就有想可能是通病的问题
果然不错
一插上电源,南桥发烫
呵呵,测AGP的核心供电,只有0.5V左右
换了它的供电管(手上换不到3054的管,用15N03换上)
上电~~~
C1,C3,25,26~~OK亮机
就这样,差不多半分钟就搞好一块板

网友:
南桥发烫怎么会AGP供电有关呢,小弟菜鸟想不通,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请楼主讲解下

网友:
南桥缺电压啊

网友:
没有明白,到底是南桥供电还是AGP供电啊?

网友:
AGP电压不正常导致南桥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LZ是不是说AGP供电低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顶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