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基地买了个cf280t返修台,求使用技术。

楼主(2011-09-21):
  大家好,有朋友在使用的这个型号的返修台吗,想那位朋友在使用中测试出来的温度发给我,有铅温度多少,上下温度和风速,无铅的又使多少。小弟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
多少钱买的,能告诉我吗,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A:
用了有3个月了。还行。就是外表难看了点,但实用。配有使用说明视频的。还有送主板、笔记本电路图。
基本上就自带的一个曲线可以全部搞定了。如果跑到最好的曲线还没能把锡球融化。可以按保持键。知道BGA芯片的锡球熔。

网友B:
那个保持键,很值得一用,我那个破150的,夹具,是个怀具,,,基地又不出改良的夹具,!温度曲线基本参照360的,,,,最高温度上加热无论如何不能超过250度,下加热不超过270度,,基本无铅的最后一段上加热跑235度,下加热跑260度,会烤得板子发黄,但是,不会把芯片烤坏!温度高了,芯片爆了就不值了!座子不在此论坛之列!
下座子,没关系,不过,温度高了,PCB会鼓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保持键,很值得一用,我那个破150的,夹具,是个怀具,,,基地又不出改良的夹具,!温度曲线基本参照3 ...

谢谢你,能把几组设置的温度告诉我吗?  还没怎么测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有3个月了。还行。就是外表难看了点,但实用。配有使用说明视频的。还有送主板、笔记本电路图。
基本上 ...

谢谢,你也是用这个的吗?  个人觉得做工不是很细,居然有少打了个空,但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机器是人控制的 在好的机子也要会用,希望自己多试试 找几块坏板 我刚买这个的 自己是了好几块主板 才找到使用的办法,呵呵 共勉

网友:
我晕,这机子下热310度做无铅做不上,

网友:
都上门了,这些都是随机附赠的吧,真的没有就是那个员工偷懒没给你的,反映一下哟

网友:
我也顺便比较比较 看是不是真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