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鍵盤好壞判斷

楼主(2011-09-21):
筆記本鍵盤好壞判斷,kbin0-7阻抗相同,kbout0-15阻抗相同,kbin0-7,kbout0-15互相沒有短路kbin0-7電壓3v,就可確定鍵盤ok,是否還有其他條件,大家討論一下

网友:
这个我倒真的还没去测过 一般都是先定键盘   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如果拔下了测键盘,键盘上的脚位相互之间是没有任何阻值的。除非是连键了才会有阻值。

网友:
一般都是上机测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没量过有时间验证一下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测试过,我是看下不行就换

网友:
楼主能上个图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
这是把键盘插在板上  测试引脚阻值和电压吗?

网友:
有条件换个新的试试,没有就只有测对地阻值了。

网友:
学习了!今天去试试!

网友:
一般机器键盘有按键不能用的话,我就先换个键盘看看,不行的话我就会加焊EC

网友:
这个好像挺有用的,大家讨论一下吧再。

网友:
键盘接口应该没有供电的,都是输出和输入,这怎么查正不正常

网友:
直接换键盘看看  赚钱为主

网友:
测对地阻值一遍就搞定

网友:
键盘开路怎么测试,一个一个按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