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续

楼主(2011-09-21):
早上发一贴为什么没出现呢?
言归正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6955-1-1.html该贴好像被锁了,不能回了。现续:
由于UC3845是块小板竖放,位置变态,通电测量时不小心把UC3845、主开关管(单个场管)烧。直到现在才到货。装上电源就正常了。估计是UC3845有毛病。

现又遇另一个同型号电源怪毛病,使用几分钟后断电,重开,无反映,像是保护了。而且断电时间跟输出功率有关,功率大开机时间就短。一般能开机几分钟到半小时左右。以为是过热保护,摸整流管散热片大概50几度左右,去掉散热片上的探温头,还是会保护。有电源输出时,各组电压正常。有时保护后断开市电后重开,输出电压偏低(忘记测了,只看得CPU风扇转得非常慢,大概只有几百转)。但把电源放十几分钟后重开,输出电压却正常。

网友:
这样的电源我有几个,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四个字:回厂重造!可能电源本身功率不够,那只能回厂重造了,或者电容鼓包失容,把相关电容更换。

网友:
看300V 大电容有问题没??

网友:
版主光临太荣幸了。高压低压滤波电容看看均正常,无明显鼓起。5楼的建议我试试。谢谢几位。

网友:
失效的电解电容器不一定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