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小弟看看这张电路图

楼主(2011-09-21):
这张电路图我没有看懂,就是箭头符号的位置是接地。这样在通电时两个场管同时导通3.3V直接对地,我是这么理解的。有坛友说C111在起作用,两个场管不会同时导通。各位高手看看你们是怎么理解这张图的,听说这边的高手多就发到这边来了,赫赫!

网友(点评):
两管不会同时导通 r161电阻很关键

网友:
这个图我也搞糊涂了,C111基本是不起什么延时作用的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上管如果完全导通的话输出电压应该就是3.3V了,所以不是完全导通的。

网友A:
在单位时间内上下管不是一起导通工作的。建议LZ去学习下CPU供电电路,弄清楚PWM的电路工作原理,你这个问题就有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单位时间内上下管不是一起导通工作的。建议LZ去学习下CPU供电电路,弄清楚PWM的电路工作原理,你这个问题 ...

麻烦看一下这个不是CPU供电,是DDR内存数据电压1.25供电!如你所说不会同时导通那是什么控制两个场管的???

网友(点评):
导通原理相当于cpu供电 pwm电路 只不过cpu供电控制是集成在芯片里面 这个是有两个运放控制的

网友:
这种PWM电路就是靠电容电感存储放电形成回路的,也没必要深究

网友:
在一个就是在单位时间内上下管只能是一个导通一个截止,这样才可以形成回路

网友:
形成回路了,电压和电流才能为后级供电,要不就没电可供了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看下CPU供电电路中PWM工作的原理,等你看明白了这个也就明白了。所不同的是CPU供电电路的控制是控制芯片,此电路是双运算放大器来控制的,原理类似。

网友:
我也不明白、

网友:
这就是个运算放大器控制的供电转换电路,没有必要深入研究,你又不是搞设计的。

网友:
肯定是一个导通一个截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看下CPU供电电路中PWM工作的原理,等你看明白了这个也就明白了。所不同的是CPU供电电路的控 ...

谢谢,懂了,我是把控制器当做两个单独的元器件看了,如果把它理解成一个整得PWM控制器就解决我的疑惑了!以为虚线下的是两个独立的元件!看来电路图知识还要补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懂了,我是把控制器当做两个单独的元器件看了,如果把它理解成一个整得PWM控制器就解决我的疑惑了! ...

没有到此为止,”不是搞设计的、不用深究“【不可信】。你想啊,这电路坏了,咋修,换 有时不能完全解决的
所以,还是继续等待大师的解答…………

上个LM358图

补充,运放正导通,输出电压,与V+相关【贴主图中是VCC12V】,这样MOS是否可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到此为止,”不是搞设计的、不用深究“【不可信】。你想啊,这电路坏了,咋修,换 有时不能完全解决的 ...

谢谢,你也来这边了,赫赫。其实我们搞维修的不需要把内部原理搞懂只要把它的外面原理搞懂了就行了,LM358我们只需要知道它引脚定义和电压就可以了!主要是内部原理太复杂和维修没多少牵连!LM358引脚定义和电压大家都有就不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上管如果完全导通的话输出电压应该就是3.3V了,所以不是完全导通的。

运放正导通,输出电压,与V+相关【贴主图中是VCC12V】,这样Q8上管MOS是否可完全导通?

网友D:
这个电路图有问题,如此接法没有输出电压,还要烧MOS管,除非把运放的5和6脚调换一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图有问题,如此接法没有输出电压,还要烧MOS管,除非把运放的5和6脚调换一下才能正常工作。

怎么说,能能说具体点????

网友:
原先的电路工作时,两个运放输入端都是"+"端电压大于“-”端,所以输出都为高电平,两个MOS管都处于导通状态,这时能建立输出电压吗?只有烧管子了,当5和6脚对换过后,下运放的"+"(接两MOS管中点)端电压低于"-"(接下运放分压点)端电压,输出为低电平,下MOS管截止,一旦输出电压高于下运放分压点电压时,下运放才输出高电平,下MOS管导通,降低输出电压,因为上运放的分压点电压低于下运放分压点电压,所以电路输出电压只能在两分压点电压之间波动,而且下MOS管导通工作时上MOS管已经截止。

网友:
这样电路图就清晰了!

网友:
运放形成的是高频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