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TP-LINK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1-09-21):
原本交换机勉强能工作就是指示灯不停闪烁,拆开检查为电路板全部滤波电容鼓包,包括400V47UF和25V470UF电容。检查电路发现有个50V47UF电容容量下降为1.5UF,其他电阻二极管和场管都为好,后级电路没发现问题。电源管理芯片为3842.因为原来勉强能工作就没怀疑3842.更换目前认为有故障的元件后通电试机。场管冒青烟,保险管烧断,再次检查电路发现场管和整理二极管烧毁其他为好。高手们能能说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元器件引起的问题?

网友:
把烧坏的元件都换了吧,3842也换了。。。再测试看看输出是不是换电容给换短路了。。没有的话测试每个元件正常就可以通电接下来测试是否输出电压来了

网友:
我换过的元件都会测试的,,不会是换电容给短路。应该是什么要挂不挂的元器件惹的祸,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A:
是不是你焊接时 吧焊点短路了哦   不行换3842  400V47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焊接时 吧焊点短路了哦   不行换3842  400V47UF

不会,我都是检查过才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