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笔记本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11-09-21):
方正S650N笔记本公共点无电压,,,公共点对地阻16欧,,发现3。3V线圈也是16欧,断开线圈发现后极电路问提,,还原线圈,用电击法电击。看有没有发烫的,,可调电压调的是10V电流5A,在5V的上管公共点电击(不知道在这里电击得不得烧东西)发现3。3V线圈后极的一个稳压二极管,PZ11发烫,,我就直接给他取了,,不上,,加电,,可调灯一直闪,短路了。后发现IO发烫,,我就不知道是我哪里弄错了给他烧了还是可能IO本身就有问提。。。,,求高手分析,,

网友:
取了没上。直接加电。。因该没问提撒,,

网友:
3V上管坏了。

网友:
换稳压二极管要不要看什么参数,?

网友:
你先拆了IO用万用表打打刚才短路的地方,还会不会短了,不短就是IO也有问题,还有烧机不要用这么高电压,先给加2.5慢慢往上加。你这么高电压会烧东西的。

网友:
那个是有短路存在的  你排除了短路就应该可以了啊

网友:
电压搞低点啊

网友:
请问换稳压二极管要不要 看什么参数?还有把IO取了,通电得不得着烧。。。???

网友:
我把IO取了。。现在3。3V线圈有90多欧了。。公共点,也是90多欧。。正常不啊。。??

网友:
先解决公共电压短路的问题吧

网友:
90多欧还是有点低

网友:
电流好像调的太大了。

网友:
我现在发现公共点直接根3。3V线圈通了。。。汗,,肯定着烧了几个芯片了。

网友:
你用的电压太高了!把IO拆了吧

网友:
这个不用修了,板子烧的不是一点半点了,目前来说你还是不要浪费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