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暗屏

楼主(2011-09-21):
T60本,用一段时间后就暗屏,求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关了在开又好好的,一会又暗屏,大概十分钟左右,我摸了下灯管两头有点烫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应该是虚焊造成的,接触不好

网友:
暗屏后供电正常不,仔细观察灯管的光有没有变色,拽拽灯管线看看虚汗没。灯管亮了以后是很烫的

网友:
换灯管换高压,速度维修,嘿嘿

网友:
你先排除高压条的问题后在看灯管,如果是灯管就应该一直暗屏!

网友:
换灯管吧  应该会好

网友:
可以先点一下灯管。

网友:
拿个高压条外接一下  看会不会  如果还会就换灯管 不会就考虑高压条和电路问题

网友:
换了个高压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