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遇到过吗?

楼主(2011-09-21):
一台奔腾四老电脑,不停的重启,每次要到从硬盘引导时就重启。首先打开机箱,换这样换那样,又是最小化系统,还是如此,都以为是主板有问题了,最后把显示器的连接线拨掉后就听声音就正常了,于是找 了台显示器换后就正常了,修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楼主是什么显示器呀,是不是以前老式的现实器供电是从电源那边分过去的,,很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显示器主板坏了应该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遇到过液晶显示器VGA接口带电的,结果导致主板损坏,连我测试用的显卡也挂了。

网友:
电不够了。。。

网友:
学习了啊,奇怪...

网友:
我觉得 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crt的显示器VGA接口的一个二极管短路就是这样。

网友:
后来研究了一下显示器,是显示器供电300V滤波电容坏了,失容后造成整个电路中有纹波干扰,我想电脑也是受到这个干扰后才不断重启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过维修中这种奇怪的倒还真挺多!还真的好好研究下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呵呵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