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A6000找不到硬盘,版号A6VM

楼主(2011-09-21):
故障现象,插硬盘,BIOS找不到硬盘和光驱,不插硬盘找的到光驱。。。。换过两次南桥,打过,接口数据线阻值,都正常呀。。。。5V供电也正常,插硬盘开机的时候也是5V。。。。、图纸加点位

网友:
换过新硬盘看看,南桥的问题不是很大啊

网友(点评):
新硬盘换过了。。。。

网友:
打一边阻值吧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A:
如果不插光驱能认到 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插光驱能认到 硬盘吗?

认不到呀、。。

网友A:
IDE 的还是 SATA 的啊!  我没这个图。。

网友B:
BIOS问题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 的还是 SATA 的啊!  我没这个图。。

ID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大一点

为什么是BIOS?我没有编程器

网友:
测第一脚有没有 5V 的复位。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