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加密,重装系统后打不开,有什么软件可以恢复数据

楼主(2011-09-21):
文件加密,重装系统后打不开,有什么软件可以恢复数据

网友:
PC3000,专业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pc3000好像是恢复不了打不开的加密文件吧,你有做过吗

网友:
当时用什么加密,就用什么来打开。

网友:
用文件夹加密超级大师,但是重装后就是打不开

网友:
这个恐怕要悲剧了,加密文件损坏导致的被加密文件也大不开,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等待高手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