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请问笔记本的这种接口叫做什么

楼主(2011-09-21):
如图:

DELL的C640,本身不带无线网卡的,但是有无线网卡天线,这个位置应该是用来安装无线网卡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接口,请知道真相的高手赐教
我应该买什么样的无线网卡才可以用在这个本本上呢?

网友:
PCI 的无线网卡接口

网友:
MINI PCI接口啊

网友:
迷你PCI的吧

网友:
这可以插跑马卡,是PCI

网友:
MINI PCI接口 可以从网上买的

网友:
我看到网上的迷你PCI接口无线网卡没有这么宽啊,而且中间有开一个小槽的,那种能用在这个接口上吗?

网友:
你说的那个位置,无线,有线,都可以!

网友:
以前的无线网卡都是这样的接口  MINI PCI

网友:
看来又是一个业余人也

网友:
装蓝牙模块也是可以的

网友:
搞清楚了,这种就是叫MINIPCI,原来另一种窄一点中间开槽的是叫MINIPCI-E,谢谢大家的热心指点

网友:
这个也要问,唉

网友:
MINI PCI接口

网友:
嗯你这是1代, 现在新机都用2代了

网友:
你这是以前的大的那种无线

网友:
老大,你逗我们呢啊
学笔记本第一个,都讲这个
你不是逗我们玩呢吧?
你买的老式MINI PCI接口检测卡,插哪里啊,

网友:
PCI 网卡 老机器不是都有这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