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OC941S一体版线路图

楼主(2011-09-21):
AOC显示器941S被雷击电源R918,R923烧糊不知道阻值?哪位高手有线路图或修过指点一下

网友:
我这图中R918是接到开关管的G极与地间的,R923是接到开关管的S极LD7575的3脚间的

网友:
R23阻值是22欧姆还是220欧姆?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上通用电源板,省得想得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