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维修

楼主(2011-09-21):
客户送来一台IBMR40说不开机 插电源按开关发现加电不亮 一看电源上电流没过0.6 感觉很像是内存的问题 然后拔下一条内存试试能不能开机  机器开机了 但是没有背光 于是拆开上屏用灯管测试器测试灯管正常 测量高压板没有供电 因为没有原装的高压板 就用通用高压板代替 待改完高压板后开机屏幕亮了显示正常 以为没问题了 然后调时间保存重启屏幕又没背光了 不会是灯管还有问题吧 二话不说把灯管换了 再开机试试 结果还是不行 开机正常 等进桌面的时候就黑屏了  想想可能是散热的事儿 如果是散热问题了话应该下一次黑屏的时间会缩短 反复试了几次都是在进桌面的时候黑屏 这就不是散热问题了 再想想是不是休眠有问题 按了一下休眠键 屏幕有反应了 果然是休眠键有问题 拆开主板直接把休眠键干掉 装机测试 问题解决

网友:
学到了,哈哈,这个不错啊,等我也搞一个笔记本

网友:
嗯干咱这行 最要紧 是细心 楼主加油

网友:
换完高压板之后就应该检查到灯管是否有问题 不要着急换灯管 有点不细心

网友:
观察好仔细啊   不过这机器现在很少了

网友:
原来是休眠键坏了,自动跳到休眠了。哈哈。。

网友:
最近看到R40的几个帖子都是休眠键有问题 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机器休眠键是通病了

网友:
LZ分享过程,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