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26QFD3与KB926QFC0代换问题

楼主(2011-09-21):
请教各位,CQ40的EC芯片,KB926QFD3能不能与KB926QFC0通用,都进了十个啦,谢谢有用过的说下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那是不能的。。。

网友:
真的假的啊! 能用就好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能用就是好的啊。试试就知道

网友:
谢谢各位关注,已经成功修复三台CQ40机器了,可以代换

网友:
有些时候还是自已动了手最好,

网友:
我拆过cq40的机器  用过这两种的ec       而且机器什么都正常   这说明可以代换

网友:
实践出真理 !D3和C0可以代换,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开始的时候不敢直接代换,还是乖乖的没一片CO回来。这下心有底了。谢谢分享!

网友:
D3 跟C1  不能代换 换上去了机器不触发!!

网友:
能换吧,我换芯片都没看后缀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