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主板电路的短路与虚焊的图片

楼主(2011-09-21):
求主板电路的短路与虚焊的图片,多给几张,谢谢各们大侠了。

网友:
晕,这个问题还真不好答

网友:
这个问题很雷的,就如“哪位大侠拉肚子发个图片给我看下,我不知道拉肚子咋回事”一样

网友:
呵呵,新手嘛,就是想要确定虚焊和短路,有哪些表面现象。

网友:
虚焊表面现象就是没有焊好, 有些短路是从表面看不出来的

网友:
有些表面看不出来的啊

网友:
桥和座子虚焊很多从表面看不出来的

网友:
其实就像有些人一样 看着是一个人   其实是一个病了的人

网友:
那要怎样判定,是虚焊或短路故障呢?

网友:
短路当然要用万用表量了,有的短路芯片发烫等。虚汗的话就要按压主板上面的芯片货其他的元器件,元器件老化用外围干扰发,单独加电等方法,还有一点经验罢了。。。。。。。。。。。

网友:
那都是暗的,又不是某地方烧了一眼就看出来了,怎么拍照。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短路与虚焊。是测出,量出来的。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压根就没法拍照   只能自己平检验了

网友:
上图的兄弟辛苦了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虚焊表面现象就是没有焊好, 有些短路是从表面看不出来的 只能用仪器测量才能检测到结果的 楼上的真给力啊!图片清晰易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