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的C460M 主板各单位的电压都正常 就是CPU 复位电压没有

楼主(2011-09-21):
我有一台联想的C460M  主板各单位的电压都正常  就是CPU  复位电压没有
做过北桥也是这样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那台联想C460M的正常电压是多少  在数字表上看的

网友:
你这个时钟有吗?看一下

网友:
你先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先有时、钟在出来复位啊!!~

网友:
好的  外围电压我都量过的  正常
时钟电压也有的
谢谢你们的提醒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