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400 硬盘不引导

楼主(2011-09-21):
本来好好的顾客来装个系统。系统装好硬盘不引导了必须手动调硬盘引导才会引导  是不是哪设置不对怎么调  没玩过这型号的本   求大哥们指点

网友:
BIOS里面的顺序你修改了吗?

网友:
用PQ 设置 主引导

网友:
进入PQ 右击 系统分区, 选进阶  再选 作用 就可以了,

网友:
这很正常呀,激活主引导分区就行了

网友:
引导没激活,激活就有路了..

网友:
还是分区表的事,你还是用好分区软件重分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