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二极管档有时不准确

楼主(2011-09-21):
最近发现我的万用表二极管档有问题了。正常时黑红表笔连接显示的值应该为“0”才对。但现在时不时的会显示有值,值不固定。

重新开关几次万用表又能恢复正常

请教下这种故障是什么问题,能修吗?

补充内容 (2011-9-27 11:40):
万用表型号是 台湾宝工MT-1280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表笔接触电阻是不是过大

网友A:
清洗刀盘试试
你又不说,型号

网友B:
档位划片脏了。用除锈剂擦 一下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档位划片脏了。用除锈剂擦 一下就好。

档位划片是不是旋扭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刀盘试试
你又不说,型号

万用表型号是 台湾宝工MT-1280

网友:
表用久了就这样子,我的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档位划片是不是旋扭那个地方?

是的,就是那个档位旋钮下的几个小铜片。和电路上的导电铜皮。擦一下就好。

网友:
电池电压不足了。

网友:
1.开关处接触不良,拆开后进行清洗一下即可
2.表笔的根部可能快要断了(还没有断)造成内阻增大且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那个档位旋钮下的几个小铜片。和电路上的导电铜皮。擦一下就好。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自己左手DIY拆了它了 用酒精之类的东西洗刷下 就可以了 估计里面生锈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