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样做土炮好不好

楼主(2011-09-21):
用个这个预热台

架个架子,用来放风枪,有没有大哥这么用过的?效果怎么样?我想应该要比就用发热砖做的土炮要好点吧。

网友:
应该可以,我也打算用它

网友:
我的明天就要到了,测试效果

网友:
主要是加热面小了

网友:
用后说一下效果

网友:
我用过。。还可以。。

网友:
这修显卡内存小点的还是不错的,就怕修北桥大板时会受热不均变形.

网友:
lz用里怎样,做笔记本桥没问题吗?

网友:
等着蛋疼吧

网友:
真的蛋疼了,太*脏话*不给力了
实在是不行啊

网友:
还行吧,要自己动手整一整还是挺好用的,我就是用这和8205,拆焊很利索。

网友:
拆的时候也要用8205吗?我就是下加热的,调到450度了还是下不了,最后整个南桥被我用力翘掉了,板子完了

网友:
我也想这样搞个土炮呢,看来也不太好用啊

网友(2011-10-27):
用这个做下加热,上面用风筒吹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图片看不到,为什么

网友:
再怎么着,土炮也得升级成三温的,才能跟的上现在的BGA工艺的。这样应该是效果不太好的

网友:
取下来容易, 焊上去就要点功夫了,特别是显卡和北桥就太难了。 关键是能模拟出合适的温度曲线。 成功率完全靠经验。

网友:
能用就好,我大风枪快呀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不知道好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