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m890G北桥供电问题

楼主(2011-09-21):
我说的不是北桥右边那两个管,1.5v出来了,是北桥左上角那个管,控制极只有0.7V,输入极有3.3V输出极无电压,0V,控制极与LM324  第7脚相连,就是这个供电没有,导致主板无复位,无CPU供电,以前遇到过好多快同样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想这也是这块主板的通病,网上的朋友们都没提到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把lm324 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