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灯管线有反正吗

楼主(2011-09-21):
我修了个长城的液晶屏,问一下高手,灯管的四根线怎么接

网友:
你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无语。。。 如果你真的一点基础都没有还是不要搞了。免得高压板的高压电到你~~~

网友:
没有正反的。

网友:
只要你别把两根灯管的线搞混就行了~

网友:
没有拉,这个水平的话,我估计你得搞半天

网友:
就是高压击穿水银,点亮灯管的,没有正负分

网友:
随便接
交流电不分正负

网友:
估计楼主是问的线,因为一根灯管有两根线,一根粗的、一根细的,粗的接高压变压器输入那一端,细的接反馈这一端。

网友:
怎么卸就怎么装嘛

网友:
这两根线不分反正吧...自已试试...

网友:
刚开始学习液晶屏,

网友:
灯管和家里用的 灯管是一样的。 没有正反,接上,高压驱动一下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