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WD3200BEVT-24A23TO 320G硬盘1面严重划伤,单面数据提取案例!

楼主(2011-09-21):
昨天收到一块 西数2.5寸硬盘,型号是:WD3200BEVT-24A23T0的硬盘,320g 双头单盘片,拿到手后 听顾客说是在使用的过程 不小心碰了一下,结果系统当场黑屏,再从新加电的时候 支听见本本里面传出来 非常不好听的声音 ,听到这里 已经知道原因  ,不必再加电 直接开盘就是了,上图:

从图中非常明显的看出 最上边的盘片外圈已经全部划成同心圆,外圈 是 西数硬盘固件存贮的地方,固上面的盘片数据 肯定是出不来了只能试着读取另一面的数据,这要牺牲一个备件磁头 要把最上面的磁头物理掰掉(没有办法不掰掉肯定没有状态),装好以后 直接上UDMA(此时加电 故障盘由于磁头返回的信号和固件不匹配,会伴有敲盘,然后会停转) ,先保存电路板里面的数据,然后试着虚拟磁头,再次断电加电,这时候的盘状态较之前有很大的改观,不敲盘了 磁头有寻道的声音 但是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就绪,但是没有停转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进入系统 结果没有识别出具体的型号和容量 ,看来还是有问题,继续看固件 结果固件列表是能够读到的,试着读取主要的固件模块,很幸运 几个主要的固件读取成功,然后只能用老办——热交换,把读取的一些主要固件全部写入相同型号的备件盘(如果能识别 在DE中先进行分头),同样也要在固件中把最上边的磁头虚拟掉,停转 更换 盘体 起转 ,状态正常能够正常起转,直接进入事先准备好的DE ,不做1头 只做0头  ,结果跑起来不是很顺畅 但是能读到数据绿块,断断续续的还是会出现坏扇。:

网友:
此例子 和以前发过的一个案例 非常相同

网友:
最终读出数据了吗?

网友A:
嗯,很不错,技术很强悍,对我们菜菜来说,呵呵

网友B:
呵呵  对于数据恢复一窍不通我。
数据是存储在盘片上的吧,没存在电路板上吧!
你盘片有一面被磨花了 应该数据也只能恢复反面那一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对于数据恢复一窍不通我。
数据是存储在盘片上的吧,没存在电路板上吧!
你盘片有一面被磨花了 应该 ...

对 只能恢复一面的数据

网友:
结果如何啊!

网友:
我也想学数据恢复。。。买的有书,就是没仔细看。。。没去实践过。。

网友:
只能五体投地的佩服。

网友:
佩服啊!我也计划学习这个行业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C:
    LZ 你那开盘费用是多少啊?

网友D:
怎么不说下结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说下结果呀!

数据已经出来了  客户确认数据ok

网友:
十一长假刚过  前端时间比较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2011-11-04):
这 帖子还是很 有用处的建议 初学者好好的看看 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你那开盘费用是多少啊?

现在承接各地的硬盘 论坛里的朋友的价格较直接对客户的价格是有优惠的 有机会可以合作 可以加我QQ联系

网友:
看帖的 不少   动动你们的金手指 给点意见  呀

网友(2011-12-21):
引用 网友A:
嗯,很不错,技术很强悍,对我们菜菜来说,呵呵

谢谢你的支持 其实我们接触到一个新的“玩意”的时候都是一片空白 只要我们有机会接触 并有诸多的实践   慢慢的我们就会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