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指示灯频繁自动熄灭

楼主(2011-09-21):
如题,液晶显示器经常黑屏指示灯不亮,修过不少就是电容鼓包,换了就OK。今天拿了一台宏基的液晶显示器,也是指示灯随机自动熄灭,熄灭的时候再开,都能点亮,只是很快又自动熄灭了,有时开几个小时也不会熄灭,拆开机器发现外观上没有电容鼓包的情况,跟换了主开关MOS管,还是一样的情况。请师傅指点维修思路;另外请教一个问题,滤波电容外观没有鼓包、没有漏液就一定是好的吗?

网友:
电源板那一片的事。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12V 5V 3.3V,肯定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有电容漏电,统统换拉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板上去。。。

网友:
它黑的时候指示灯是什么颜色啊?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了吧!!通用的试试

网友:
指示灯灭,当然黑屏了。判断高压、灯管没有问题,因为有时可以正常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指示灯才灭

网友:
滤波电容外观没有鼓包、没有漏液就一定是好的吗?

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答  正好我也有台显示器这个的情况

网友:
先把按键板拿掉试试

网友:
先换按键 熄灭时候测量电源输出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5V电路的电容,必要时更换试试

网友:
uc3842的COMP和FB之间电容不良,更换后故障消除

网友:
管它有没鼓包换了再说

网友:
判断那里有问题就修那里,只要手里有件代换,这也是一样学习

网友:
你这个情况有点像灯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