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D 显示器一直白屏

楼主(2011-09-21):
如题,开机就一直白,,,,,大家帮帮忙

hjq
先自己查了些什么地方呢?

网友:
屏供电~~~屏线坏。。。

网友:
屏线没插紧或者坏了~

网友:
查驱动板 屏线。

网友:
屏供电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屏线就是屏线的问题 都没问题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啊,屏线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事。。。

网友:
  先查下驱动板有没5V输出 ...再屏线..再屏上电路 ...

网友:
联想一般是屏线有问题,重插一下试试

网友:
测屏供电

网友:
白屏,查信号线有没有接好,信号线有没有接反,屏有没有被你搞坏,屏的供电有没有过去,

网友:
白屏没图像,第一步就是测驱动板供电,第二步从插屏线,第三步通用板点屏,确定是什么地方坏了,最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维修。

网友(点评):
第一步应该是屏供电,第二步是屏供电正常后测VGH和VGL电压,只要这两个电压正常了,这个屏就应该不是白屏了,如果还是白屏,就不是一般维修人员手工能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