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台式机板子 电容鼓包 更换电容后不亮

楼主(2011-09-21):
hp 台式机主板   板上6.3V 1800uf电容都有鼓包 一共9个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开机的  开机几分钟就死机 自动关机

因为找遍了所有的烂主板 没有6.3v 1800uf

更换电容6.3V  1000uf的电容后彻底不亮了   是不是一定要用1800uf 或者更大的

网友(点评):
人家以前是个很大的杯子,现在你用小杯子来换,肯定不乐意了。你得用一样的,或更大的来交换

网友:
可大不可小

网友A:
看下有没有换反了,有的原装小主机电容是反过来的

网友:
恩,根本不够用拉

网友:
电容容量要和原来一样,耐压值可以大于原耐压值,我曾经用50v的代换过25V的,但是容量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啦  有兄弟们在心里真踏实

网友:
不能比原来的底。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和原来是一样的,其中的科学道理在哪里,有没有高手可以回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小的不能换大的,耐压值高点无所谓的,容值稍大点也没关系,那你这个换的太小了就不行

网友:
换的要大于等于原来的值   但最好不要大太多

网友:
容量可以稍微大一点,耐压也是。不过大多了也会有问题。重点看看有没焊反的或者有过失误。

网友:
容量可以大一点,也不能大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没有换反了,有的原装小主机电容是反过来的

HP的台式机很多主板都是华硕OEM的
华硕的电容都得和图上的标示反着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和原来是一样的,其中的科学道理在哪里,有没有高手可以回答一下,不胜感激!!!

我也搞不懂
我修了几块板子,原来的是6.3V3300uf的
我用10V2200uf的代用还是没问题。

网友:
估计你换电容时板子上的线被你弄断了  或者电容有没焊好的

网友:
有些主板电容极性是反的,容量大点没有关系,耐压一定要高,其实主要还是要弄清楚这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