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e 不加电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1-09-21):
板号:f81se
故障:无待机电流,按开关无反应

未找到这个板子的电路图,以前修过A3V的,把电路图拿出来对照下还是不一样的,不过用的待机芯片还是一样的TPS51020,
机器在待机时TPS51020应产生+3vSUS,+5V0是在按下开关之后产生的,测得+3VSUS没有产生,看下TPS51020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24脚主供电测得正常,18V左右
6脚DDR#正常
23脚25脚无电压,应该是不正常吧,
22脚0V,这个肯定不正常,以上条件满足后,芯片会从22脚输出+5va电压,
会不会是芯片坏了,测无短路,在料板找到一个TPS51020更换,22脚正常输出+5va
此时有点小激动,这么简单就修好了啊,上电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测待机3v还是没有出来,
3V的开启信号是第10脚,测为0。几v,由于没有F81Se的图纸也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
又上基地找了一遍,这次收获不错找到一份点位图

先在点位图上找到TPS51020,看10脚与那些元器件相连,一个一个量它们的好坏了,
找到第一个与10脚相连的元器件D8100

测D8100为200多欧
D8100又经过D3002连接到EC  IT8512e的14脚,难道待机3v的控制信号是这里发出的

找一份IT8512E的PDF分析一下

先看IT8512E的第一步工作条件:
3脚VBAT要有3。3V 测得正常
2脚和128脚的32。768KHZ 这个要用示波器所以没测
再一个就是14脚WRST#  EC初始复位测得为0,几V,应该不对吧,这个脚正好经过两个二极管与待机3V的控制信号10脚相连
控制信号难道是它给TPS51020第10脚的,一开始想换掉IT8512E的,后来一想给14脚拉一个高电平看它能不能用,

从与三脚相连的一个电阻上飞线到D3002
待机3V出来了,待机0.02,接上屏正常点亮

照片是用手机拍的,不清楚请大家见谅!写得也不好请大家将就着看,
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帮忙纠正。

思路明确,细心,大胆。很好。很强大。
楼主, 写的不错

网友:
纠正一下:图上的R3002应是D3002

网友:
写的可以呀,得通过了吧

网友A:
难度细数有点高啊!!~

网友B:
手机像素不咋地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补充一下D3002两端的电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具体电压没量,我想它飞过来一个3,3v的电压以后,会有0,7v左右的压降吧

真是佩服,胆大心细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佩服,胆大心细的维修。

它一边接待机的控制,一边接EC的初始复位,已经知道EC的初始复位脚正常时应该为3,3v,再给它飞个3.3V又有什么不敢的啊

网友E:
飞线点亮,中间的电阻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F:
写的非常的好,分析不错啊,以后最好准备个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度细数有点高啊!!~

有什么看不懂得就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像素不咋地啊

\(^o^)/~还凑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的非常的好,分析不错啊,以后最好准备个相机

不敢当啊 ,只是好不容易修出来个,给大家分享一下过程,家里有相机,没带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线点亮,中间的电阻是不是坏掉了

电阻没坏,14脚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此人已经不是菜鸟而是老鸟!写的不错思路清晰简洁!感谢楼主辛苦上图!这样的帖子没半个小时搞不定的!大家懂得!再次感谢!

网友(2014-03-29):
我这里也有个本,F80C和你这个版型一样的,我的是保护隔离不过,保护隔离修好后 有掉电 愁死我了

网友:
你这个图纸可以贡献出来吗

网友(2014-05-10):
我正修一台此机器,时开时不开,.多谢楼主了.参考下.

网友:
it8502e和it8512e通用吗?正好手上有块这个板子,待机0.1,待机芯片发烫,没料换

网友(2015-11-23):
刚接了个和这板一样的,有3v无5v按开关后也无5v借8512图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2016-02-13):
楼主很厉害呀,思路和芯片的原理功底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