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10加电掉电

楼主(2011-09-21):
dell 1510 电流1.27 掉到待机0.01 无解

网友(点评):
是的,按你说的这些是无解子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  北桥加焊等等  有很多的原因

网友:
看看是否缺电压,

网友:
掉电一般分信号掉电还是电压掉电,还是温度掉电,还要测复位有没出来,总之测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