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进系统花屏求帮忙

楼主(2011-09-21):
天逸f50a外接进系统正常 内置进系统滚动条过后 整个屏幕很均匀横条花屏 然后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掉进系统一切正常 怀疑是驱动不对进官网下载了个显卡驱动 于是我外接和内置一切接上显示 外接到系统一切正常 内置滚动条过后还是一样横着花屏 显卡加焊没有 取下重置显卡也是一样问题 头好头痛啊搞我一天 求高手分析指点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显卡型号gf—go7400—b—n—a3

网友(点评):
换屏,是LG屏的通病

网友:
帮帮忙啊 我下载没思路了 希望大家修到过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屏 和 屏线有没有测过 ??

网友:
查查屏线吧你外显不是没有问题吗。还有在PE下正不正常呢

网友:
pe是很正常的 就是装是驱动内置屏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显卡问题你还是换一个吧。也有可能是现存

网友:
你在重新下个显卡驱动

网友:
摆明显卡、显存问题,没必要想其他的,要是误入歧途的话,再回头,发现机器已经挂了,那才叫悲惨!!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个人感觉主要看看屏上部分,然后就看看显存和显卡lvds供电稳不稳定,楼主仔细查查看,有什么情况与大家分享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师傅们机器好了忘给大计回帖 显卡定回来换上去好了

网友:
建议换个显卡 这个现象很像本体坏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
显存可能性不大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块 进系统后出现和楼主一样的现象,还有一块是外显正常,内现白屏。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显卡问题你还是换一个吧。也有可能是现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596-1-2.html

网友:
先换显卡  不好再换显存   鉴定完毕

网友:
个人感觉先换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