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听到进logo声音内置外接都不亮

楼主(2011-09-21):
sl400听到进logo声音内置外接都不亮 进logo键盘按 ctrl+alt+delte 重启喇叭滴滴明显进logo了 显卡n10m—ge1—s 重置不行 换过一片显卡问题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线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查一下北桥

网友:
看屏啦,屏线啦,屏供电啦。

网友:
屏供电3.3V有的 内置不亮 外接应该他 +lcd—vcc电压没有 他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啊

网友:
是屏供电没有

网友:
查一下屏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可能是通病啊

网友:
屏开启信号是哪个

网友:
楼主刷个BIOS看看。我修到一台外接显,内屏不显的,换过显卡,换过显存都一样,后来刷了BIOS可以显了,但是不稳定会死机,最后还是判了死刑,搞不懂。

网友:
回下贴  机器换板了  刷了bios后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  亮机的时候进系统都正常 不亮在时候一长四短声音 显卡没问题的 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