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情况下如何检测整理二极管

楼主(2011-09-21):
通电情况下,是否可以检测整流二极管,用万用表的 20v直流档,可以吗,正常情况下是0.5v-0.8v。由于接220v的交流电源,所以没敢试。
下面引用的图片应该是通电情况下测试的吧。(修电动车的开关电源)

"测量二极管档去测它们的正向压降"这句话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这样测量不准的。并且危险。。。。

停电,用二级管档位测量,很准确,并可对比4个管的压降来判断哪个性能不好了。

网友:
哪有你那样测量的,一般都要断电测量。你还是不要试了 小心电源没修好小命没了 220V整流管一般很少软击穿,一般都是直接击穿炸保险

网友:
通电情况下测得的应该是反向电压值

网友:
其实是可以在通电的时候测量它的正向压降的, 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因为很容易发生事故,或者扩大故障。

万不得已采用这样的方式。

正确的做法是断电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他们的导通电压。一般是整流二极管=0.7V左右,开关电源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是0.2V,大功率整流器是0.4V,个别型号1.2v,稳压二极管是正向0.7V,逆向接近稳压值。

网友A:
谢谢回复。在断电情况下,万用表在二极管档,是不是只能测出二极管的正反向的阻值。不能显示出0.5v的电压?

网友(点评):
测的是阻值不是电压 阻值要正常不能短路

网友:
不是万不得一,最好在断电的情况下用二级管档测量,通电情况下很危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在断电情况下,万用表在二极管档,是不是只能测出二极管的正反向的阻值。不能显示出0.5v的电 ...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的就是正反向压降,不是正反向的阻值,这和指针万用表不同。指针万用表测的是电阻,两者的测试原理不同,不是同一个量。

网友:
另外通电情况下是可以检查整流二极管的,用直流电压档测整流二极管输出的对地电压不就是吗。

建议不要玩命啊

网友:
正确的做法是断电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他们的导通电压。一般是整流二极管=0.7V左右,开关电源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是0.2V,大功率整流器是0.4V,个别型号1.2v,稳压二极管是正向0.7V,逆向接近稳压值。
谢谢。学到了一些知识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用指针表测有没有击穿很快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3楼说的实在,搞不好小命都搭上。我这个也怕强电,都是搞搞弱点算了,尤其是看到大电容爆炸,惊三世

网友:
呵呵 我姐姐做充电器的
工厂都是通电测试的,一般,会在220输入串联灯泡,灯泡很亮证实板子短路,
正确测试方法是 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测试二极管两端  交流750V档
正常整流二极管压降0.5-1.2V 一般0.7V居多。
压降为0.5一下判为短路。

网友:
这种方法 建议在极端情况下面  还是不要采取了 ,基本上极端情况出现的几率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的就是正反向压降,不是正反向的阻值,这和指针万用表不同。指针万用表测的是电阻, ...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整流二极管正向为500-700,这个就要理解成0.5-0.7v 电压吗。反向是1.

网友:
还是断电测量吧~!

网友:
有必要非得带电测吗?不放心的话你就换掉,也不用拿命拼啊!

网友:
断电用二级管档量或者用测量二极管专用工具。我以前在工厂用过

网友:
离线测试二极管,用FLUKE的数字万用表,型号不同会有不同的测法,例如F179,它的二极管档和导通测试档的读数是相当接近的。比如IN4007,读书一个是743MV,744欧姆。而福禄克早期产品,用二极管档测量师743mV, 电阻档OL无变化。
要先测试自己的表,熟悉了再用。

网友:
二极管是非线性的半导体元件,一般讲求它的导通压降特性,用指针表测导通电阻的读数一般用来比较,因为指针表电池电压的高低也能改变这个读书的大小。而数字表显示的是这个二极管的常态导通电压降,一般数字表的电池电压高低,不会影响导通电压值。所以采用数字表测量二极管导通压降比较好,其实通电下测量二极管的两端电压也是很常用的方法,而且高效,就是危险了点,稍不注意表笔碰了旁边的电路,就不好办了。

网友:
断电状态下检测二极管是硬道理,最好采用焊开二极管的一个管脚,这样测量不会产生重复工作,

网友:
这个全桥整流一端接220V一端整流输出
300V直流 前端用交流600V档测量。。后端用直流600V档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