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寸山寨苹果上网本暗屏问题

楼主(2011-09-21):
今天接到一台13.3寸山寨苹果上网本,客户拿来时说今天插上适配器电源是机器内冒烟了。测试客户的电源适配器(乖乖、43V电压输出)。
我插上直流电源发现隔离保护电路短路了,于是拆机。
经过检查发现烧毁了一个系统供电芯片和MOS管,更换后OK、主板可以开机了,但是出现暗屏了,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再找个N133I6的13.3寸屏换后还是一样,这就郁闷了,还是主板的问题,现在手上没电路图,在此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43V电压输出  真的好黑人哟

网友:
43v把屏的背光供电都给烧了。在屏的插座附近找找吧。
我接的13.3寸山寨苹果机都是A壳坏的,屏轴和A壳设计很差,有时候连屏都给弄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