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开机跑00

楼主(2011-09-21):
一块映泰945GCM主板。开机跑00,我先目测了一下主板的正反面,没发现烧伤,鼓包情况,换个CPU 试试看不行,确定是主板问题。测试ATX插座的对地阻值和MOS管都是正常,把CPU风扇拿掉,用手摸没有温度,心想应该是CPU供电坏了,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CPU 供电,发现上管有12电源,下管没电压,心想不会是PWM挂了吧,去网上下来个RT8802APDF看一下各个脚的定义,先测试一下输入电压,vid电源都不正常,我也顺便测试一下内存供电的MOS管,Q38的D及有5V电压、Q40的D及没电压,应该是1.8V。当时心理面一喜应该是内存供电不正常。才导致CPU工作电压不正常,把Q40取下检测一下为软击穿。难怪刚刚测试对地没检测出来,从桌子底下找块样板拆了一个MOS管,检测是好的,在安装上去,开机测试,呵呵跑C1了,没插内存,后来想一想,我漏检测内存供电了。修电路板还是细心点好。要不就浪费时间!!!!!写的不好之处请大家谅解

网友:
呵呵,一点小经验哦

网友:
楼主 修板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值得学习,不管怎么样也长经验了

网友:
楼主,软击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学一个先,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受教了

网友:
修板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