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主板供电短路问题

楼主(2011-09-21):
插上电源不能开机  短接后也无法强开   拔掉CPU外接供电   可强开```高手稍微点解下,CPU供电管子都正常`  求助中

网友:
有在的人没?

网友:
可能是CPU 电路有短路,拆上管试

网友:
开机电路和CPU电路可能有短路

网友:
是什么板子啊amd的吗?

网友:
AMD的` 换上管能开  好象上一个就烧一个~`纠结中

网友:
把电源芯片也换了

网友:
换一个烧一个,测各上管...下管控制级的电压是否一致,检查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是什么样开机方式,IO参与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