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P31T重启 不启动怎么回事。 求助哦

楼主(2011-09-21):
翔升P31T重启 不启动怎么回事
正常关机再开机就正常 只要重启的话 就会在logo处停 什么都无反应。 求助哦
补充内容 (2011-9-25 15:16):
问题已解决 。。 本块主板没有重启的现象。; 只是的上的是Q8300测试的 。。 可能支持不是很好的原因! 我换了一个P D的U 一切的正常了
重启

网友:
先换IO,再换南桥

网友:
我看到论坛好像有一个内似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解决了没、 所以才在这里求助了 。。IO是12-s的 手上没有了

网友:
就得先换IO试,我遇到过换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