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300GT显存供电线圈上电就发红

楼主(2011-09-21):
昂达7300GT显存供电线圈上电就发红,打阻值无异常。显存二极值35,核心为3,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是是供电芯片短路了,如果不行,只有加焊下主芯片

网友:
核心好像不对,取来从植下球看看

网友:
己修复,是供电线圈短路引起的,但晶振一端无阻值,还的拆核心重植。

网友:
只有短路才坑能出现大电流

网友:
可能有短路吧!正常情况会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