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s笔记本开机提示:Enter Password 求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2011-09-21):
换完显卡后开机出现Enter Password ,进系统后改时间重启后保存不了,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除了刷bios还有什么办法?
刷BIOS

网友:
这个是要你输入bios密码啊
肯定是设置了 更改bios设置要密码呀

网友:
这个论坛没有高手了吗,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哪,太难了吗,没有人遇到过嘛?拜托了

网友:
修好了 哈哈 找到密码了 ,

网友:
密码是aaaadad,

网友:
楼主是用软件破解的吗 什么软件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台式机主板BISO密码可以放电就好了,至于笔记本我还没有拆过,觉得也可以放电吧

网友:
不能放电就只有换密码芯片

网友:
部分国产貌似可以放电解决

网友:
不是用的软件,在论坛里下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