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21):
哈哈 一眨眼从基地回来一个多月了  ,听说基地要搬家了,以后就不能去玩了。最近一直没有怎么修过机器都是坐坐显卡,桥之类的。今天刚好师傅忙 来了一台进水机 ,哈哈看到这台机器的时候 眼发绿光,心想终于有机器修了 ,于是赶快接机,大致问了下情况,说是进水 自己拆开吹过 开了一次第二次开不起来了,于是开单 开完单之后进行拆机 发现开关板进水比较多 ,先测短路吧 打各个电感阻值 都正常无短路 上电  待机0.01  3。3 5V正常 接着测开关板 发现开关竟然没有电压 怀疑没插好 重新插了一次还是没电压  测开关板接口有3.3v电压 心想这下简单了 于是在开关板上跑线  跑啊跑啊 终于在板子背面看到一个测试点已经腐蚀掉了,刮漆 补线  补完之后心里美滋滋的 嘿嘿 这样就修好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接屏 看电流跑起来了啊  诶 怎么没显示呢   仔细一看原来是没背光   。看来没有这样容易的问题于是找到电源接口
没背光吗 应该是19V供电没有 直接测10脚  0.05 真的没有电压  查供电+GFX_PWR_SRC   是由Q16产生   图片传不上了  等下贴出来  QI6 D极19 正常    S极无输出  测G极 为19V  P管 低电平导通  G极有r243 r244分压得来  测r243  1脚有19V  说明分压为完成 仔细一看 r244一脚 焊盘已经腐蚀   飞线 电压出来了 上屏  亮机  此机修复  !!!

网友(点评):
鼓励原创

网友(点评):
不错,心思缜密

网友:
还有就是 r233到Q16 G极也有一条短线  刚才忘记发出来了

网友:
修本本不要这么难吧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
额哦 好像很简单呀

网友:
分析清晰,又学到经验了。谢谢LZ

网友:
拿对了方向,修起来就容易了,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思路好清晰,就是纯粹屏供电没有了,真是没有显示信号了那就没有屏供电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学习了!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楼主是12期的学员吗,本人冯强,你是哪位。

网友:
不是  我叫胡晓阳

网友:
楼主厉害,我现在手里有台戴尔1420机器,之前加焊过显卡, 客户讲玩过游戏,之后就黑屏了,听这么讲就是显卡问题咯,直接干显卡,换好显卡后上电测试,发现电流上到1.6A了,兴奋了,估计能显示了,结果测试发现内接仍然无显示,然后我测试外接显示器,却能正常显示;有点纳闷了,以为显卡没做好,于是再加焊,问题依旧,接着怀疑新显卡问题,又更换了另一个新显卡,BGA后测试发现,还是外接显示,内接不显,这就有点郁闷了,没思路了,各位大哥帮忙看看,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可是更换了两个新显卡,不会两个显卡都有问题吧。

网友:
你屏线有没有接好呀,重插或换个屏线试试,一般外接能显主板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