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到驱动板有的带on/off,有的不带这个怎么办。

楼主(2011-09-21):
有个三星的的电源高压一体板,35135b,接口是9针的,从右到左依次是
1.(OF/OFF)  2. ( A-DIM)  3.  (5V ) 4.(5v) 5.(接地) 6.(接地) 7.(接地)  8.(13v)9.(B-DIM)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个AOC的715L1103这款接口线是8根的,只有13v  5v 接地( A-DIM   B-DIM  这2个猜测的)  ,没有on/off,不过这款是12个接头的,只是接了8个接线,没有标识,13v 5v 接地 测过了,剩下的2根线,应当是A-DIM 和B-DIM吧!??

网友:
剩下的2根线,难道是DIM和on/off??

网友:
就算没有标ON/OFF,跑线路呀,ON/OFF一般都会到高压板的一个管子的基极的。

网友:
应该并不可能没有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剩下的2根线是on/off 和一个DIM。

是的,其中一条就是ON/OFF。

网友:
不可能没有开关的哦,多找找吧。

网友:
开机有3.3,关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