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丢了怎么整,

楼主(2011-09-21):
今天重新恢复系统,忘记c盘有资料了! 做完才想起来有资料全都是图片 ,都在c盘 。我该怎么整啊, 谁能救救我啊·····

网友(点评):
如果系统是xp前2G的数据没戏了,如果是win7就不要指望了。

网友(点评):
重要的东东就不要放在c盘。

网友:
现在不要对你的硬盘在做读写的工作,先用一般软件恢复看看吧,不行的话要专业的恢复工具了

网友:
用软件恢复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有没有继续写数据了,先用数据恢复软件试着恢复下吧。

网友:
可是c盘东西太多了 ,用恢复软件扫描时间太长了 。有没有快点的办法~~~~~

网友:
被覆盖了就没戏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的方法是先将盘取下,挂到其它的机子上面,用那台机子的系统下载恢复软件,试试能不能恢复.一般的情况下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重新恢复系统?
看来之前的数据已经被覆盖了
以我而言是绝对没法把数据恢复出来的

网友:
被覆盖了的部分是不能恢复了,用恢复软件看看能恢复多少算多少了。

网友:
全部出来    机会渺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