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怪问题请个位大大指点

楼主(2011-09-21):
今天接到一个HP cq40的机器开机报图一的错误  按完回车 他出现图二的错误 选项都选过了 还是进不去  请个位给出出主意 吧无能啊
我做了好多个系统了 什么XP什么7 什么塔的都做了  可是还是不好啊
请大家指点

网友:
低格一下 或是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已经换了 不过还是这样啊
不是硬盘的问题 你看报的图二的错误

网友:
顶起 希望个位快些帮我看看  搞定它    我真的快被他给弄疯了

网友:
光盘起PE看看能不能启来系统?然后复制文件看看正常否?

网友:
把硬盘直接拆下来,拷文件进去,直接上系统。。

网友:
你还是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只能运行DOS其余的都不行  还有一个问题是哪个BIOS可以给我传个吗

网友:
CQ40的BIOS 可多了,你得看你的板号是什么的啊,不然下载了也不能用

网友:
去官网下呀,刷BIOS好了的话,说一声哦……

网友:
真是麻烦了,用PE都引导不了系统,那就试着刷下BIOS,再坐下南桥跟北桥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做南桥看看

网友:
肯定是硬盘的问题吧  换个银盘看看的

网友:
图2是报主板错误?量测下硬盘接口部分

网友:
CQ40的机器BIOS很容易出问题,刷个试试,很多怪问题都是刷好的,通病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感觉BOIS的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感觉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啊

网友:
楼主刷BOSS好了没,我这也有一个进不了系统的,好了话我也刷

网友:
那这个硬盘放别的机子上装个系统 看看是否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个位大哥啊是不能引导关于WORDOS的任何东西
只能引导DOS

网友:
没有刷啊
找不到分离好的BIOS

网友:
已经好了 图二报的错是正常的 我已经解决问题了 换了个内存 然后就好了 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