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pro

楼主(2011-09-21):
主板装系统 装其他版本 装好后 在进系统后在滚动条那黑的 有数据接收 又一个版本装好可以进去但是正常关机 屏幕可以关掉就是电管不掉 【CPU 和电源风扇还是转的]要按开关键长按住就可以管掉 这 是什么问题
cpu

网友:
ACPI电源理管模式,系统里没驱上,也会关不掉
恢复CMOS,换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其他装好近不去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的事情,你可以在BIOS 看看有一项电源关没有关

网友:
进PE能不能关机啊,能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
今天休一块双敏的945和你的故障一样,解决办法:报BIOS声卡,网卡,有1394的话除掉,发现是网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