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嘉主板 -945fb4 cpu一路供电有杂波 求解!!!!

楼主(2011-09-21):
冠嘉主板 -945fb4  cpu一路供电有杂波      求解!!!!

供电场馆上管是  APM2518N  下管是  APM2558

电感    电容   IC   全都换过

cpu供电IC是rt9607(14脚的)   还有一个  AA-CMA10  的16脚Ic   这些都换过

还是不行

网友:
换了那么多,换个电源吧

网友:
这种板子就不好修,

网友:
电源换过!!!此板共两路CPU供电有杂波的一路控制电压从2.8V---会升到7.92V,电感非常烫     另一路2.62V不变

网友:
电源管理测试了吗

网友:
都换过全新的

网友:
反馈部分查一下

网友:
是要查驱动芯片认返鐀脚和BOOT脚

网友:
查下那路电压的反馈元件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cpu供电是RT9241B+RT9607吧?

网友:
不是的    有一个正方形的16脚贴片IC 型号是:AA-7K40R  另一个是9607

网友:
这快板子有点难修哦。

网友:
类似于山寨主板啊

网友:
就是山寨的      有没有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