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三星显示器不通电,不知道咋整

楼主(2011-09-21):
小弟跟师傅学了半年就出师了    许多许多不懂   特来请教
昨天一个客户送个三星显示器到我上班的店,拆开了  电路板也拆出来了
没有看到有电容爆的   到目前还只会修电容爆的
拿个万用表不知从哪量起
以前修过两个电容爆的  运气好竟然都被弄好了
这次看来要好好钻研钻研了    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这技术才是皮毛呀,还得好好练

网友:
这技术只是皮毛中的皮毛  呵呵   好好干

网友A:
不通电查电源部分呀   看有无明显的烧坏现象   在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可以通电看看具体的是哪部分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先查保险 再查桥堆 然后 继续。。。。电源厚膜块这些了。。 你查都不查就开始问啊  比如开光管坏也辉引起啊

网友:
    直接把高压板改掉试试看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我买了显示器  打印机  还有主板维修的书   但是看的头大的很
很想去参加培训的   只是现在时间  经济都不允许
还好现在这家店还可以   同事很好   有很多练手机会
有不懂的就麻烦各位大侠多多指教了

网友:
看看电源是没工作还是因为高压电路短路引起的保护,如果是保护了能听到反复启动的声音。不过对你来说,建议换板。

网友:
老板直接拿去给同行修了。我这老板对技术没要求,
谢谢这位朋友  没有任何声音    我晚上回去再查查资料该量什么地方
我量了那个大电容  有290V   别的上面标的有3.3  15的 都只有零点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鼓包的也不行啊。
多看点原理图吧,至少知道测测哪些地方的电压有没有。

我说的电容爆的就是电容鼓包的   我暂时就会这个 芯片级的还在学
以前跟师傅学的时候不认真
不过我运气真的算好  开始碰到两个显示器  都只是电容鼓包
换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保险 再查桥堆 然后 继续。。。。电源厚膜块这些了。。 你查都不查就开始问啊  比如开光管坏也辉引起啊

不愧是前辈
谢过了
我看着那个板子那么简单
就想弄弄   资料书还在慢慢钻研
这个月转正  要先写转正报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查电源部分呀   看有无明显的烧坏现象   在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可以通电看看具体的是哪部分电路出问 ...

没有明显的烧痕  如果有明显的烧痕 这个我也还懂
通电之后就那个大电容有290V之外,其他的好像都是开路

网友:
顺序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明显的烧痕  如果有明显的烧痕 这个我也还懂
通电之后就那个大电容有290V之外,其他的好像都是开路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部分严重短路   大电容电压要290呀

网友E:
是注意安全,有30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注意安全,有300V。

谢谢,谢谢。
昨天晚上回去看那本书,翻完了就是没查到怎么检测
上面就说怎么拆  还有屏的型号 类型 怎么认屏
郁闷的很    大家帮推荐下这类书
要写的详细点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注意安全,有300V。

谢谢了   本来准备把那个四角IC换掉   怕把问题扩大  就没动
昨天回家查了查  那本书买上当了
里面连拆机方法都是一略而过   就是电脑报编辑的那本显示器维修手册
各位有设么好一点的书  要讲的详细点的
比如有怎么检测  检测点 都有的那种
价钱一般就好  不要太贵的

网友(2012-08-07):
手上 刚好有一台 和你说的  现象一样现在还没找到原因 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