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不好用

楼主(2011-09-21):
一台神舟的本子来时不亮,后刷bios亮机。发现usb不好用,不知道bios不合适会不会影响usb

网友(点评):
重刷BIOS后,不认的话,CMOS里设置打开了吗?提醒一下而已,高手也有忘记的时候!

网友:
  会的,USB有供电吗

网友:
usb有供电,但不识别设备

网友:
BIOS和USB口有关系嘛 没有有遇到过

网友:
我估计没有干系,估计它的USB口本来就不好用,真是这样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再刷不同版本的bios试试,换个系统再试试。

网友:
供电
信号
阻值 打了之后再考虑 硬件

网友:
板子的型号是255KI1,刷的型号是在论坛上找的神舟t280d代换的。现在在网上找到了两份图纸上看,应该是与bios有关系的。

网友:
我觉得论坛上的bios都是245的。不知道对不对,还在寻找bios,不知道哪位朋友有这个bios提供一下

网友:
上面两个图是我发现的两个版本,不知道bios版本有没有新的了

网友:
我也碰到是USB不行,但是有供电,就是不能用。。。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之法。。。我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