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的USB 是受什么芯片控制的?

楼主(2011-09-21):
主板上找到一个AM82801IUX,不知道是不是这上网本的南桥,USB 有供电但无反应,是不是就这个芯片控制的?请教各位大侠。
芯片

网友:
AM82801IUX属于intel的新款南桥,usb是受它控制,在怀疑它之前应该先检查bios设置,系统,测量usb阻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