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神舟旗下磐英主板 BG1千兆板 BIOS芯片被人拆掉 ...
(已解决)神舟旗下磐英主板 BG1千兆板 BIOS芯片被人拆掉了 求原芯片型号

楼主(2011-09-21):
上图 一般能用那个BIOS芯片来代换啊 神舟旗下磐英主板 BG1千兆板 BIOS芯片被人拆掉了 求原芯片型号
华邦24X40亮机

网友:
有人帮看看吗

网友:
用spi 8M的芯片试试。

网友:
哦,脚位一样吗?

网友:
随便找个8脚的 只要容量大点 4M 就行

网友:
找个1m的芯片刷就可以 型号如080 008等

网友:
最后找了个,25X40的刷上,亮机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先把BIOS文件下来解压,看一下文件的大小然后找个对应容量的8脚刷进去不就是了,整那么麻烦干什么
同意楼主:
5.0
scq330
同意楼主:
对,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网友:
金格
同意楼主:
恩,以后得注意了